联想LXM-WL19AH头大了,不显示

楼主(2010-12-12):
联想LXM-WL19AH的19宽屏液晶,起初屏幕发红,并有高压打火声,并关机黑屏,指示灯绿色,
拆屏更换根管后,开机屏幕不发红了,但仍然开机几秒后黑屏,在开机正常显示几秒后,再次黑屏,用台灯和手电照射,能看到显示出来了,16v220uf的电解电容已经更换,根据朋友的说法:“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此法屡试不爽。可灵活变通,其他电路也可以。“tl494已更换,并且按照朋友的方法测试了,仍然不行,有时候能多显示一会儿,但看到屏幕有闪烁感,请朋友们提示一下,维修已陷入绝境

网友:
通常灯管坏了都会烧高压包的,估计是高压包不稳定,我上次修的是联想22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电源板坏了,给他换了一个,但过了半月又回来, 这次是灯管坏了,但在保,又不能和客户说问题不一样,所以给他免费换了灯管,最后也是亮几秒就黑了。换了高压包就好了。告诉你一个测量高压包的方法,把开关和地用导线接上,然后通电,如果灯管一直亮,那么高压包就没有问题,如果亮了一会就黑了,那就证明高压包有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灯管没有换好, 测测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在连线单独接个高压条测试一下你刚换的灯管是否无问题,如果问题依旧说明你换的灯管有问题,故障排出说明问题在高压部分,检修高压板

网友:
    那种测量方法可以行吗       我觉得是怀疑高压线圈的话就    多动手,换了才知道
        三星19的线圈坏的多了       我都准备 好了那些        呵呵呵     换好好 几个了

网友:
用外接灯管看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你刚换 的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
待看楼主最后解决办法...期待中!!!

网友:
高压板上的变压器有坏的,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用高压板电铃屏幕了,就是高压板坏了,换的灯管没问题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吧

网友:
这款机型太垃圾,灯管问题最多。其次是高压线圈虚焊或内部打火导致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用通用高压板,连接月经的适配器,光点屏,没问题,长时间点屏都没有黑的,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外接电源和通用高压板点屏,屏可以长时间亮的,我换的灯管没问题,应该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中,这种问题我从来没有修过,也不会修,我就直接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加个高压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