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读数的解释(通过)

楼主(2010-12-12):
大家常用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很多同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怎么读,它的单位是什么。在此我解

释一下,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上,在最后的单位是伏V,不知道大家注意看没。如:测MOS管的值是0.452
那么它的单位就是V。读值为:452,而这里的452是的是指万用表两针之间的电压差,其值为452毫伏。
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一书在其74页的提示上面也有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翻来看。今天我没带相机出来

所以不能照我用的万用表图片。申请转正。。

网友:
使用这个功能多年,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请注意看图片的右边的单位。。

网友:
cyrix,看到这款U就想起当年因特尔586还没出,cyrix就出到686了,可性能还不如因特尔的586CPU,因特尔为了避开这样的麻烦从586开始,申请了奔腾商标(之所以没申请几86这样的商标,是因为美国单纯的数字是不可以申请商标)这才有了后期的奔腾系列CPU。

网友:
还真不知道,一直以为是欧姆呢,看来学习不够仔细啊!学习啦

网友:
就知道是个二极体值,单位就不知道了,注意细节,牛,顶哥们

网友:
测硅管和测锗管。这个值会不同。
一般硅管是0.5多 压降也就是0.7
锗管 是0.15-0.2多  压降是 0.2-0.3

网友:
嗯。。我也是用月饼老师这个方法来判断硅管和锗 管的。。

网友:
看了这个发现我的万用表很悲剧 蜂鸣挡测上去没反应  用欧姆档测到4.6M 用力一个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得是686没单位的 我看不懂了

网友A:
我一般只用来听声音判断通路问题的

网友:
晕、原来是压差……

网友:
看惯指针的了,数值的还一下弄不明白,得多多学习。

网友:
呵呵。。很多朋友应该 是知道的。。但有其中一部分还不知道。。所以就发出来了。。见笑。。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跟你的显示不一样呢(UNI-T),还有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一书,在哪能找到?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跟你的显示不一样呢(UNI-T),还有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一书,在哪能找到 ...

蜂鸣档一般测量的是阻值大小。

网友:
二极管正负两端阻值在发生改变的同时,其本身压降值用二极管档测量应该也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用来听声音判断通路问题的

一般万用表会发出声音的话,蜂鸣档测量阻值一般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