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诊断卡跑87

楼主(2010-12-12):
原来是进水不触发,换南桥后能触发就跑87,我以为是南桥不良又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进水部没有问题,大家给给意见,
不触发

网友:
你把电池放个电试试呢 压CPU试试,87 85除了安全芯片就是CPU 安全芯片居多

网友:
换了都不行

网友:
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可以看一下北桥哟

网友:
是不是没有插安全卡啊 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87就是安全芯片,楼主不会没上安全芯片就在触发吧!

网友:
看背面的安全芯片还有没有?

网友:
是这样的,如果你换了BIOS的话,也要连安全芯片一起换,你看一下安全芯片吧,应该跑85 87吧

网友:
的帖子
直接跑这个码啊?是不是从38到87?

网友:
职权范围
的帖子
安全芯片已换掉了,跑85,87

网友:
你说的87是开机就档87还是跑多少档87啊

网友:
跑码没?有点含糊

网友:
直接杀显卡

网友:
安全芯片比较常见,还有看看安全芯片周围是否进水,刷BIOS.

网友:
你是检过跑87还是一上来就跑87 啊。说明白。

网友:
跑87,安全芯片上了没有,

网友:
安全芯片没有问题,开机跑85.87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刷BIOS,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