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7000笔记本 不能引导系统怪病

楼主(2010-12-12):
近日修了台明基7000的本 拿来是USB口不能识别。能进系统的  由于客户硬盘有资料 带走了来了后换了个南桥。开机正常 装好了用光驱就不能引导 只有光标在闪 找了块硬盘 确定是好的 装上后在bioss下是可以识别到的  可是就是不能引导系统 怎么装都没用 南桥做了几遍了 都一样  现在没办法了  来求助下

网友:
你的硬盘在其他机器上能不能引导啊!

网友:
刷个 BIOS  啊

网友:
你的硬盘里有没有主引导程序(MBR)?

网友:
进DOS里面做个主引导。。。。。

网友:
很多机器换硬盘后需要升级下BIOS。去网上查下。换个标配的大小的硬盘试试

网友:
你是换了一块硬盘吧?
1,去掉光驱试试。2,硬盘太大可能有问题。换个小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个硬盘好了,

网友:
硬盘的引导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不能进BIOS  按DEL键  光标就在一直在闪动,更换SB  OK
上次修的是进水的板!

SB周边你也看一下吧!

网友:
楼主可以用DM重新做一下硬盘试一下啊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好多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没理解错你说的是光驱都无法引导吧,确定光驱没有问题吗  用个U盘启动试试吧    我遇到过光驱有问题的就是这样 一直在闪 也不会跳过去

网友:
用U盘启动试试看

网友:
那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有问题

网友:
人家说的是光驱和硬盘都不能引导,光盘怎么写MBR。做台式机的时候有遇过这种情况,是内存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换内存看下。

网友:
多换内块硬盘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换个小点的硬盘查查标准配置是多大的。

网友:
有可能南桥周边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了,不过我是修背光开启信号.现在屏是好了,居然不能引导了,我就焊了一个三极管(场管),刷了刷灰.明基5100机器

网友:
winpe下 用pm软件更新MBR  先考虑软件问题 不要直接干硬件

网友:
能确定硬盘没问题那就再换一片南桥。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也不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