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进系统改电路

楼主(2010-12-12):
我这有个联想天逸 F40A  适配器开机 电池充电一切正常     电池能开机windows滚动条死机不动了      保护隔离有个反接N沟道场馆击穿后  稳压电源0.03V电压 (有电池——)开机正常拔下适配器  又挂了    可不可以在这个场馆的地方并联一个大阻止电阻 看看单用电池  和接适配器????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哦 ?

网友:
没看哦  这个不能确定  进系统是电流很高的时候我也怀疑过是电池输出问题  不过没法验证啊

网友:
更换电池看看。

网友:
没有啊  .....用稳压电源接电池
试一试?

网友:
不行稳压电源 不能代替电池

网友:
单用适配器正常的话最好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用那种可以调电压的万用电源可以试机

网友:
发个电路图看看
那个MOS管挂了
我帮你分析

网友:
将稳压电源调到电池电压,用鳄鱼夹夹住电池触片的正负极,如果可以正常进系统,说明电池内阻变大,需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