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屏943NW 老黑屏

楼主(2010-12-12):
看过很多台了,都是亮了几秒后就黑了,灯是亮的,按下开关重开也是一样,开关是触摸的,主板换了,能用1、2小时又黑了,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呀??????
黑屏

网友:
算的上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黑屏,上次修了个943NW,重复开机几次才能正常显示!打开后原来是电源板呀还是高压板上的一个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 那个几个电容非常容易坏~~修过几个三星都是那个问题~~黑屏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和高压部分的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943的机型通病是高压线圈易坏。。。。。。。。。

网友:
换高压线圈,问题能解决。。。

网友:
呵,通病,就是好,适用新手

网友:
看下那2个高压电容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