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急!!!dell服务器

楼主(2010-12-12):
本人对服务器不怎么懂,今天接了一个dell的,故障是能开机,但是进bios进不了,到了一个界面显示 rn50 a21 bios 就重启了,反复这样,请大侠们帮帮啊

网友:
忘了说型号了,sc440

网友:
刷个BIOS 要么 电池放个电

网友:
服务器得BIOS很找 dell那款 是广达代工得么

网友:
本人对服务器不怎么懂,但是看显示的字母是bios的问题,而且bios我都进不了

网友:
服务器有SAS SAS是需要刷程序得 一般挂在BIOS还有 BMC或者IPMD芯片都是和BIOS挂在一起 的 这个搞不定只有返厂因为只有厂商有这个程序 你要认识在代工厂做RMA维修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