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动硬盘操作数据,数据有痕迹在电脑的硬盘。如果用U盘PE系统直接在U盘操作呢?

楼主(2010-12-12):
在移动硬盘上读写数据,之后拔掉移动硬盘。那电脑里面还会有那些数据吗?如果硬盘被拿走恢复里面的数据,这写入移动硬盘的数据会不会被取出来(包括缓存)。
用如果用U盘PE系统直接在U盘操作呢?数据不存在硬盘里面,而是直接在U盘里面操作,那数据会不会在电脑的硬盘里面也有痕迹,电脑 的硬盘被拿走,恢复里面的数据,这些在U盘PE系统中操作的数据会不会被扫描出来?

网友:
写入了吗?保存了吗? 如果写入就应该在里面的

网友:
1 在移动硬盘上读写数据,之后拔掉移动硬盘。 电脑里面就没有那些数据

如果硬盘被拿走恢复里面的数据,这写入移动硬盘的数据是可以被取出来

网友:
是电脑里面的硬盘会不会有写入移动硬盘的数据。再者,如果数据是通过局域网写入移动硬盘的,这台插移动硬盘的电脑里面的硬盘会不会也有写入移动硬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