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0-12-12):
好像尾板电路有问题
   视放LM2469烧了  换了全红  还是无图像
不知道是替换IC的有问题  还是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
你要测一下R、G、B的电压,进行比较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正品的2469吧,现在翻新的IC坏的多。

网友:
o     我得去测试下看看

网友:
查下视放前面的小信号处理IC,

网友:
先测一下尾板上RG B三阴极的电压,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你的机器现在红的很,很有可能是红的阴极的电压很低,如果很低,可以拔下尾板,通电在侧一次,如果不低了,显像管。如果还低,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先看视放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  再看给枪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同意7楼,代换也要讲究

网友:
是不是显管碰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