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板号:HAINAN3_EXT BA41_00809A

楼主(2010-12-12):
同行送来一块裸板说不开机了,最开始的故障是短路。简单的讯问后送走同行。通电没有电流,按开机没有反应,侧待机:没有3/5V,晶振没波,PWRSW只有0.48V,明显偏低对地打阻400多,应该正常。平时习惯了遇到问题时到论坛里先看看有没有好的案例和图纸,放到一旁逛论坛,呵呵找到了,图纸和案例都有,讲得也很细致!只适合我的故障是不同的,不过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顺便下了份图纸。开始正式的维修,打开图纸看上电时序发现此机器PWRSW后才有5V_AUX,3V_AUX电压的。那么就先从PWRSW入手了,看图纸PWRSW是由U501的25脚LDO3来的,测501的工作条件:VCC5V,LDO5/5.4V,LDO3/0.48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是由内部线性稳压电路在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首先输出的为待机电路提供供电,由于LDO5都正常输出,就没有测量其他的条件(隐患在这里,不好的习惯!),怀疑U501坏,手里有全新的501换上,LDO3还是0.48V,有点意外!!不会啊,难道是后级拉低了,看图纸把后级逐个断开,(过程很繁琐,就不说了)结果完全一样,到此才恍然大悟!回过头再次测量501的条件,LDO5没电压输出了,LDO3还是0.48,侧前提条件:V+没电压了,V+来自VDC,而此机器的最前提就是VDC正常后才会产生以后的各路电压。VDC来自Q500,实测Q500好的,那么就是控制及U500的问题,U500控制Q500导通的前提条件都满足,应该没问题啊!!这次没有直接换掉U500,有万用表的电流档直接测Q500的D S级居然开机了,电流跳变了但是过一会儿就掉电了,郁闷!!先吃饭——。饭后想想不对,把Q500D S级直接短接,通电测各路电压都正常产生,PWRSW也正常了,心想问题应该在Q500上,用表测是好的,难道是软击穿导致的?找一个同样的换上再次测量故障同样。再想想,图纸中没有表示出Q500(AP4435GM)是什么管子,按U500输出的控制电压看应该是P沟道的,但是板之上的管子是同行换上去的N沟道的管子,突然有个想法,到网上找到了Q500的PDF图纸一看,心中大喜,确定是P沟的,找了个P沟的管子换上后待机正常了,PWRSW的3.3V也上来了!开机正常,一分钟左右又掉电!!郁闷啊,检查所有同行修过的地方斗门问题了,问题肯定还在VDC的后级,对VDC对地打阻280左右,感觉有点不对,不敢确定,直接电击VDC问题来了,电流有点偏大,原因是C632变质漏电,更换C632后开机不掉电了,但是只好用了三遍问题又来了,不是因为才开的店为了名声,早就不修了!!!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板子上的待机信号LED闪烁,过一会儿正常后才可以开机,这次没慌,再测各个待机电压发现U501的20脚V+通电瞬间电压只有10V左右,当电压升到17.75V时LED指示灯不闪了,开机也正常,问题出在U501的20脚V+主供电的保险电阻R529(5.1Ω),实测是150Ω,找一个零Ω的电阻换上后一切正常啦啦啦啦啦啦!{由于不会上图,只能用文字慢慢写,写的时间太长,就不检查错对啦,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帮忙改正,互勉吗!!

网友:
没图看了很费劲,思路还可以

网友:
下次不要这样发贴了。谁知道你这写的哪跟哪

网友:
我发誓我是电脑盲,真的不会发图,所以才写的详细和标明原件的编号,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