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WG19L 液晶

楼主(2010-12-12):
型号如题,能开机,但是开了之后图像就会慢慢的散掉。直到黑屏
背面能看见灯管是亮着的,问题出在驱动板
加焊主芯片后正常,但是关机放一会,当主芯片冷却后,开机故障依旧
电压均正常,但手里没有芯片,无法代换,也刷了不程序 恢复出场故障依旧
求解!!!
芯片
黑屏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呢?

网友:
你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下,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以前我也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这没有那样的驱动板,12V适配器,DVI-I 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