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装上电池电池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0-12-12):
接到一机器华硕A8S不插电池正常,插电池后加电。硬盘指示灯狂闪加电不开机有短路的感觉。拔下电池能正常进系统。电池换了两块都不行。请问哪里还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应该是有短路的把

网友:
这个你只能是电池附近的电容一个个的量,看哪个体阻值不正常

网友:
已经修复,充放电芯片的FB反馈断线了导致这种问题,头一次见真奇怪。

网友(2011-01-11):
充放电芯片的FB反馈断线了
,,在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