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板断路,知道是CPU那里的断路了,怎么测上管坏还是 ...
当主板断路,知道是CPU那里的断路了,怎么测上管坏还是下管了

楼主(2010-12-12):
当主板断路,知道是CPU那里的断路了,怎么测上管坏还是下管了。各位高手教我,我是新手
cpu

网友:
拆下來測,就知道

网友:
要一个一个的来啊,那多麻烦,有没有用万用表来判别的,怎么样来判别呢?

网友:
有啊,楼主应该打错字了吧,不是断路,是短路,如果有时候短一个会引起一大排全短路现象,得一个一个拆,有时能单独把短路的找出来,你还是别想偷懒了,既然是新手就老实点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全拆下来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一下有没有对地,上管有一个对地,就是坏的,下管两个对地,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