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板子号是IHLV2 LA-3781P待机0.02 开机电流到0.05 不亮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12):
   我有台联想14002 主板,待机电流为0.02 开机电流到0.05就不走了,CPU 电压为1.05V,ISL 6251输出正常,CPU 供电芯片MAX8770换过,现象一样。3V 5V 电感供电正常。SC413 产生1.05 1.2电压正常。请问是哪的事啊!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觉得是那部分电压没出来

网友:
高手都别潜伏了,出来个指点下,我量了  3 V 5V CPU 电压1.05  北桥1.2都有,还缺哪些电压啊。谢谢了,急!!!

网友:
查下IO  呢 上次才修好这个机器 是显卡版的吧 应该是仁宝的机器 LA的 独立显卡  给你图纸 看看  求联想14002 图纸 版号我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2733-1-1.html

网友:
按开机时序来吧

网友:
我的是集成显卡的,不是独立的。该量的都量了,找不出问题,咳

网友:
文章描述错了,更正下,开机电流到0.5 不是0.05 啊,别被我误导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