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8 现在是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12):
这张板子才拿来的时候是不复位,CPU旁边有小电容爆。桥供电没得。南桥下面有个16V470UF电容爆,旁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八角芯片烧得不像个样子了
维修过程 换掉电容,吧那个小八角芯片甩了。换掉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一换,桥电压就起来了,CPU用的我们店里的垃圾CPU也不知道是好的是坏的 总之第1快不跑,但有幸的是复位了 ,换第2快,过了CPU了,报内存错误。结果上内存不跑内存,插内存假负载,内存各供电情况正常,但时钟只有0.47--0.55。数据地址电压一样,北桥加焊无效,
在无解中,有点想吧内存周边电容换掉,但我又没得好像修好他的,是今天没耍事了,在从垃圾堆里拉出来 过过电修起耍的给,
各位 他的时钟怎么个修法啊,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不对,看看时针芯片的内存电压对不对,跑跑线,可能是电容或电阻有坏的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试以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我就是不像去跑线 不过我拿起电表,乱刮了几下,没刮出那里通来,估计是在桥里面的。
我这里到是有个刷八角BIOS的机器,但是不太好用,觉得很麻烦。哈哈~~~~~~~~~~~~~~~~~

双黑CPU那里来哦。~~~我的个天 , 慢慢等等吧,其实我也在想  换第3个CPU是不是就可以点亮了。

双黑的CPU也没用   你们怎么修时钟 和 数据地址电压的哦   0.几的电压 觉得是错误的啊

网友:
0。4V左右的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吧

AD线打值。。

网友:
先换个双核的CPU,内存要用667或以上的,533的内存不支持

网友:
八角芯片??

是不是8脚的芯片?你用三极管换了?

内存不 过跟八脚芯片有关。

网友:
哦  那个传说的(八角芯片)是  8脚芯片  我丢了甩了,换的三极管 是其他地方的供电三极管   双黑搞过了 内存换了3埂了  应该不会都是533的吧~、
没想到的是  内存电压0.4 是正常的    那么时钟0.4也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