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显卡报警 换显卡也不好使

楼主(2010-12-12):
一hp dv2000  加焊后 显卡报警  更换后 还是 一长两短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一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来了没有,换显卡BGA有没有做好。

网友:
既然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可能不是显卡问题了,查供电,始终

网友:
...............

蓓祖宗 -3 今天下雨 不需要水

网友:
应该是没上好 重新上下吧  呵呵

网友:
你可以扣别人分啊?怎么扣的?我也想扣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打一下北桥到显卡部分的电容两端的电阻值,也可能是北桥到显卡部分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供电问题,做的时候可能把供电管碰了

网友:
会不会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也做空焊了呢?

网友:
你有可能BGA没做好 建议丛植

网友:
换的是全新的还是测试的啊

网友:
换个BIOS试一下,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哦,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上的显卡也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
显卡是这个板子的通病。。还是你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继续做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什么都有啊啊 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 我换的新显卡 而且还丛植了

网友:
那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显卡没换好,肯定是主板上的焊点托大了,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修板子你慌张就不好了,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还是按规矩慢慢查,以免扩大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CEG电容,查了没问题的话就是没焊好.

网友:
还是 显卡问题  重新换个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回事,真的可以扣别人的分呢。为什么

网友:
周围可掉东西啦?还是显卡这一块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下 是不是BGA的时候把旁边的东西给碰移位了

网友:
就算是新的,要是没做好也没用``还有仔细看下做BGA的时候有没掉件``

网友:
换一条内存或把内存察干净,再不行还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没做好,要不就再更换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