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 待机0.02 不开机

楼主(2010-12-12):
M19 独显 82801fb南桥 北桥915PM 待机0.02 按开机键能跑到0.03不降下来 待机+3VLA +V5A +V1.5A 都正常 ECLPC47N249 晶振起振 南桥起振 工资条件都正常  就是南桥不发出SLP_S3#_3R  EC 南桥都换了还是不开 该查的都查了

网友:
电压恢复信号有没有,没有的话说明前段电压还没准备好

网友:
BIOS资料刷过了没有。

网友:
BIOS还没有刷  找不到bios程序

网友:
rsmrst# 还有PWROK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上面的图 我都标明了的

网友:
还没有解决 顺便就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