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 40开机就熄灭

楼主(2010-12-12):
本人电子维修爱好者。在论坛逛了一年多了,也修好了几块台式机板子,摆脱了入门阶段。现在想修一下笔记本,当然之前也陆续接触过笔记本的拆解的活儿。今天手头有个惠普CQ 40的,点不亮屏幕。按开机键后,开机键能透出亮光,不过3、4秒后就熄灭了,拆开看,只见风扇转个3、4秒就停了。用圆珠笔按一下开机键的电路板上的按键,还是同样效果。而且这个本本要装上电池板以后,才显示充电的灯能亮,这是不是和开不起机来有关系?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维修的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掉电嘛   慢慢查把   电压  等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电池装在机器上, 而且电池电量不够开机的, 也会开机2.3秒掉电。 除非把电池拿掉, 或给电池充一点电。

网友:
看着像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各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像是温度过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