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cer 4220有时白屏怪问题?

楼主(2010-12-12):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4220的机台,开机没一会,还没进系统就出现折屏,有时屏中部有4-5厘米色带状白屏;有时是进系统后,不定时出现白屏。但要是关机重起,又会正常一段时间。
         先做屏线接触不良处理。重组后,还是白屏。就找一台14”的笔记本,相互换屏试试。两台机都正常了。不会是显卡问题吧?就把4220路3D软件测试了一天,再也没出现屏现像了,别一台上了4220的屏的机台一直烤机也没出一现白屏现像。????真无语了。
       难道还是屏线之间接触不良吗?
       先把屏还原吧!还原后再测,真的正常了。客户不急用,就再测了两天,也没有出现白屏了。就出给了客户。客户用了两天之后,再打电话过来,说还是有白屏现像。
        再次给客户换了屏,现在测了两天了。暂时OK。但换下来的屏在其它机台试也OK。
        这个什么问题呢?实在不解?

网友:
屏线没固定好

网友(点评):
安装后,我另外加胶布固定了。

网友:
你看看那个屏线口那里有没有松动了。。我碰到过一台海尔也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吧,如果说是屏线,不可能只有中间一块白屏啊,

网友:
跟我今天修的这台联想一样的故障,我把屏换了。。OK

网友(点评):
多测几天看看啊!我开始换屏,前几天也是好的。

网友:
重新重整了屏线,用没多长时间又不行,可能是屏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有没接触好的,或者是有点脏了。。在不行就换哥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