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

楼主(2010-12-12):
开机不亮,一直一长两短报警,电压0.8A左右跳动,待机0.03,跪求给路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可不可以帮我测一下,你的PWH-7的25#26的电压吗?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我的机器毛病为不待机电流,待机电压3.3V  5V都没有,PWH-7上面标有联想的

网友:
2楼的朋友 。。PWH-7是什么。能说下吗。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下LPC波形,看是内存不读 还是显卡不读。

网友:
打错了,不好意思是PMH-7

网友:
各位朋友,我不喜欢没有结果的事,所以给你们发一下结果吧

网友:
那个机器我是第五个修它的,听你们说是显卡的事,我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最后取下来重置,一看北桥,我的天哪,三个珠子掉底,这还怎么修,问前几个修机器的,他们说不小心弄掉了,怕老板说,所以就送修了,5555555555

网友:
又一次被忽悠,哎!

网友:
楼主,想办法飞线修好它!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RC振荡脚我量出来了有电压1.4V两脚这个电压要73脚为低电平才有效,

网友:
提供这个芯片的部份时钟

网友:
你把内在拿下来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什么东西啊
X200机器集成的啊
怎么冒出来显卡了啊
有意思啊

网友:
16楼的回答的比较负责,不知道的就别瞎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THINKPAD X系列的机子都是集成的

                  看电流有点像不过内存,

                             上别一边,看还报错不?

网友:
不要内存报不 报警啊

网友:
哎  高手来的有点晚!

网友: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啊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一长两短报警很多人认为是北桥,实际上这个机子有个毛病就是BIOS也会引起一长两短,我就修过,刷BIOS OK了

网友:
18楼,X31就是独显的

网友:
唉 郁闷呀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习了!

网友:
上面有个兄弟说的是 BIOS有问题 这个BIOS不好找哦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这种机器 不要来就做桥 看看其他的 如BIOS这类的

网友:
一开始就是走错了思路 X200报显卡警 就不要搞内存和北桥 现在北桥中间掉了几个有用的点 我估计 呵呵~~~

网友(2011-01-11):
今天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机子,换北桥,刷BIOS ,都没有搞定,好烦啊

网友:
一直一长两短报警
明显是显卡。。。但。。X200 你搞死显卡都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