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触发跑玩,有时能显。重启0.15。

楼主(2010-12-12):
HP V3000 AMD 6150集成的触发跑玩,有时能显。重启电流0.15。放10分钟后在开又能跑玩。反复如此。重启电流0.15时有3M,5M,3B,5B。其他电压都没有。内存供电控制没过来,直连EC和南桥。换了北桥,南桥,EC。请教一下高手。
重启

网友:
检修了内存的电路没修好。换了MOS管 ,IC,大电容。

网友:
重启内存电压起不来。控制电压上面是不是经过了电容。去掉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
51116 11,12脚没接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