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白屏

楼主(2010-12-12):
昨天接一HP 6531S笔记本,开机白屏。测试屏线接口电压基本正常,波形也都有,怀疑是屏的问题,可手上没屏换着试。这款本子是不是屏坏的多?百度反应好像是通病。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啊

网友:
LG的垃圾屏幕 呵呵换吧

网友:
LZ外接显示器试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
外接显示看看。白屏的最好是换屏试试看。

网友:
如果外显OK那么再看屏线有没有问题,再看电路(I/O)!!

网友:
接到过这种机器都是换完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