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3000 接通市电自动启动!

楼主(2010-12-12):
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3000 接通市电自动启动!测各组电源正常,请问各位是那部份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还用说吗?是启动电路的零件异常或者启动开关异常引起的。

网友:
是空载还是带负载。

网友:
查绿线的电路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是空载,基本上元件都测过,没检测出问题,

网友:
看494的4脚相关电路,还有路绿线到LM393或339的部分,包括LM339或LM393本身

网友(点评):
思路比较准确。

网友:
LM393换过也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三电源是这种问题,元件查完找不出故障原因。

网友:
看看绿线到 LM339 的三极管管是否坏掉了。照成短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