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触发

楼主(2010-12-12):
无3M,5M已换51120和3M.5M.供电管子

梦里花落知多少- -2 什么都不说,让别人怎么帮你?
zhang6960407 -1 说清楚哦

网友:
查IC的供电,开启电压送来没有。。基准电压有没。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点情况,这样简单的说,有心帮你也无力帮你啊

网友:
查查这个电源IC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测量点都测一下

网友:
TPS51120的19v供电有没有?
芯片有没有工作什么的?
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帮不了你·

网友:
真厉害,那么多人给你答一个都不回

网友:
不好意思,这片板子我以前修好过,就把3M,5M,的电感换了就好了,客户拿回去后就不行了,TPS51120的19v供电正常,3M.5M.的开关电压没有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出了问题

网友(2011-01-13):
我也有一板子 待机3V 5V 都正常 换过EC      上电就掉   北桥  南桥  显卡 都干过  还没折腾好  真的是悲剧

网友:
那就查下EC的工作条件看满足了吗?

网友:
查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