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H 原机数据线剪断,另一断没有,重接RGB和地 ...
神舟1772EH 原机数据线剪断,另一断没有,重接RGB和地显示画面闪跳斜

楼主(2010-12-12):
神舟1772EH 原机数据线剪断,另一断没有,重接RGB和地显示画面闪跳斜,并且屏中还是显示无信号。
接了RGB线后 其它的线 都乱碰过 都一样,显示画面 闪 跳 斜 , 请问与接线有关 ,还是机子的问题呀?
请一个正确的接法。
接线

网友:
只接R、G、B和行、场 信号呀,还有地线也别忘了。

网友:
反正RGB 这三个线是没错,其它的我每一组都试了, 还是不行呀。 显示画面 不是跳 闪 斜的 。 无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