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 不开机

楼主(2010-12-12):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 我检查看了是 显卡 坏了     好了 拆开重新做BGA  做完BGA装起来结果不开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估计是在做BGA的时候 不小心把边的小东西搞没有了吧,你看看有没有把什么搞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不会啊   我每次做BGA的时候我都拍张照片  不可能会掉件

网友:
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现在还是不开机,没修好啊

网友:
不开机?这个问题是?是在待机上还是?

网友:
那开不了机你弄BGA干嘛,开机部分都没有搞清楚咧先修得触发以后再考虑那些显卡问题吧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待机是否正常,开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桥没做好换新的了

网友:
重做下吧  HP  V3000吧 不是3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  滴滴两声我看了就是显卡问题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开机啊  是滴滴两声显卡报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做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这个可能  我在去试一试

网友:
内存换下 显卡是1长2短  你2声 感觉像内存

网友:
典型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知道显卡坏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  可是我做完BGA他就不响了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hp v3000不是显卡有通毛吗    我猜的吗

网友:
是换新显卡吗  现在是什么现象

网友:
楼主,问题没有查清楚怎么可以做bga啊,先查出问题在说嘛,不要这么急就做bga,很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