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显卡 郁闷 郁闷 郁闷

楼主(2010-12-12):
各位大师大家好   小弟我今天接到一块显卡  可以进系统  什么的 都没问题  就是电视看不了  我这块是七彩虹的8400gs   N卡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啊   小弟我新手 刚刚 买了一般基地的书本    显卡维修精解   也开始学修显卡  希望基地的高手多多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基地那本书里面的那个软件测试下吧..可能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对啊
我也有点没看明白
电视看不了 是指网上的视频播放不了
还是指显卡后面的视频接口接电视显示不了

网友:
我有张7300gt,也是一样,甚至更厉害,看不了视频,看不了电影,鲁大师一测温度等等就重起,我买了本基地的书和你一样,看了一 晚上 没明白,干脆全部重焊,一礼拜了,目前没事。

网友:
是接了电视卡后看不了是吗?好像跟显卡没太大的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