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组装机.现在白屏.之前好的.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0-12-12):
组装机.起初可能是驱动板芯片坏.后来买了乐华NTA91B,刷好驱动后.更换OK.测试时发现.有时候会出现慢慢变白屏.用手一按屏又好了. 怀疑是屏没有放好.拆屏.之后直接白屏.从此没有任务显示.郁闷中...希望高手根据经验提供方法.谢谢!!
屏:M170奥可视的  30的针线  高压板四灯小口  屏大小:18.5
QQ:123999807   感谢!!

网友:
屏电路上元件虚焊了哦,加焊吧。。。。

网友:
帮顶,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检查是否虚焊。屏线是否接触不良。且有没有固定好。屏VCC是否不稳定。或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我的爱国者lc-f725液晶和你的差不多,开机显示白屏,开始怀疑是虚焊,但是一直没解决

网友:
换换一套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屏线 和屏的接口问题  屏的供电没有了 有条件换个通用版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现试试,不行看看屏电路

网友:
19寸和18.5屏线不一样,有没有装错,程序刷对吗?换多套通用板试下,判断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