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30设长转时故障

楼主(2010-12-12):
这个机器待机就有USB5V所以就要找5V 在测电压时很小心  但还是打火烧了    原来他的主板是金属的   也不知道碰了哪里  这种故障怎么修啊

网友:
USB供电一般有个0欧姆电阻。是不是电阻烧掉了

网友:
现在没待机电流  ...以前待机有5V???

网友:
主修5V电压  修好后测一下再加电试试

网友:
看3V5V电路正不正常,不正常先修出来再说

网友:
看看你的5V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