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冠的945G 板子不跑码 00 。复位灯有规律闪下。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0-12-12):
一块华冠的945G 板子不跑码 00 。复位灯有规律闪下。电压都正常。
把BIOS吹下 是INTEL 看不轻型号,蒙了个差不多的。老是读写错误。能读出512K的,换上好的BIOS能刷了。没错误了。看焊上还是不跑吗。在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 谁有提供下。或这可以用那个牌子的。

网友:
你说明清楚点嘛,

网友:
这个东西不能刷差不多的吧~~ 要完全对应的哦

网友:
驱动之家。找下。应该有的

网友:
你的标题就直接写:求XXXXXX主板BIOS得了!

网友:
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你再仔细查看下主板上线路

网友:
压压cpu座吧,cpu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