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烧了怎么办

楼主(2010-12-12):
如题,台式机电源的保险管烧了怎么办?
已解决。

网友:
用一个电感一连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

网友:
换一个相同型号的上去。保险管很便宜的。

网友:
检查桥式整流,滤波电容和开关管是否有故障,再换一个同样大小的保险管.

当然也可以直接换一个5A左右的保险管试,也许是外电意外升高所致.

网友:
找出坏的原因后,按同规格更换

网友:
是的,找出原因,用一个相同的保险丝换上的

网友:
烧坏的原因是我测试时不小心烧的,用焊锡连上后运转正常。保险上标有F5L250V,是不是指5A的电流?

网友:
一般用5A的保险管装上即可。当然要确保其他无异常哦。

网友:
找出原因,用一个相同的保险丝换上

网友:
保险很便宜呀,找个250V。5A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好像焊接在电路板上,拆起来麻烦。既然是保险丝,为什么要焊接在电路板上呢。

网友:
如果你不觉的麻烦,就去弄一个座子上去呀。说不定以后会用的着。呵呵

网友:
有的电源偷工减料,不装座子,一般都有装座子的位置

网友:
这个必须得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换了也白换,如经过测量确实没有短路之处,可以换之,这个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你觉得保险丝的价格太便宜了,应该涨价?

网友(点评):
原因当然有,但这里讨论的是怎样换保险管,不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保险丝烧断 找一个保险丝焊上去就可以,但是这种故障的电源 更换好保险丝不要 马上 上电,因为造成保险丝 熔断故障 一般都是 以下元件损坏(整流桥 开关管 滤波大电容 等。。)检查完部分元件 无损坏 在上电 ,要不容易 造成 二次保险丝熔断。。。还会把电源 弄的更糟糕。

网友:
保险烧坏一般是后面电路有短路  不是换个保险就解决问题的。

网友:
250V,5A的保险。

网友:
铜牌维客竟然问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铜牌维客不懂的东西多的是。

网友:
直接换新电源 这还用问

网友(点评):
就是换下来的坏电源呀。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同时会有别的元件烧坏的。应该排除短路后再通电。

网友:
我见过有人用细的漆包线穿进烧过的保险管里,两端焊好,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漆包线。

网友(点评):
这又何必呢,换个新的有没多少钱?比换线省事多了。而且线的规格还不好找。

网友:
装个100W灯泡上去,空载试试,灯泡会亮吗,很亮就说明后面的管子烧坏坏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入保险烧断,大多数情况下是它后面的元件有短路的,应该先排除后面的故障,在换保险。

网友:
保险烧了一定要找出原因,常见故障有:大电容、压敏电阻、主  副电源开关管损坏等。

网友:
刚才漏写了还有220V整流二极管(桥堆),也是经常损坏的

网友:
先找到问题再找个一样的保险换上,不怕烧东西就点一块锡

网友:
楼主都说了只是保险坏了,大家都没认真在看

网友:
后面电路有短路

网友(2011-01-20):
这种保险管是两端带焊接引脚的 用于电路扳上直插焊接的 淘宝网上大把有卖的超便宜啊!

网友:
先接灯!后通电!再换保险!

网友:
我一般先看保险管熔断的情况,如果里面黑的很,熔丝都融成很多小球粘在玻璃管上,肯定有短路!如果就是中间烧断了一点没有发黑,一般是过流,上个保险试试

网友:
我前面说了,保险管是我测试时自己不小心烧的,电源其它的问题不考虑!问题已解决,请不要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