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R1内存颗粒测试架怎么制作啊?

楼主(2010-12-12):
DR1内存颗粒测试架怎么制作啊?
长啥样的?自己能制作么?  哪位有的,发几张图片瞅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带颗粒的测试座子网上有卖的,华强那边也很多卖的

网友:
我也想自制一个,苦于没人教啊,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淘宝上找的

网友(点评):
好东西啊...内存维修量大就要买这个东西修起来就快点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一代的,2代的有吗

网友:
这个要850米,一个测试座60米,光这一块空板280米,制作论坛有篇文章,但他那个测试座板不知哪有卖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4657-1-1.html

网友(点评):
在华强北有得买..

网友:
还要做8B和16B的两种,还有单面256,512,双面256,512,1024

网友:
自己翻前面的帖子吧肯定有 而且还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这么搞要好几千块钱才搞的定咯

网友:
2 代的和3代的2800米和3000米

网友:
抢钱哦,老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见过这东东

网友:
唉,还是自己辛苦点,多焊焊了

网友:
一代直接把颗粒插上去接触就可以,但二代要BGA的,不知道这个架子怎么确保每个触点都能接触好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用过,知道的讲一下,不行就问问淘宝上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用过,知道的讲一下,不行就问问淘宝上的卖家

淘宝的会不会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会的,你试试也没什么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