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红绿块的硬盘可以修复吗???请各位解答`谢谢

楼主(2010-12-12):
160G希捷硬盘`````有70左右绿块``40多个红块``可以修复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修复的一次不行两次总之多修复几次

网友:
我去试下```行不行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ll not last long. No need to fix it.

网友:
用MHDD ERASE擦一下多擦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没用

网友:
红绿块很难修复的 除非有维修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
开个SF就好了,当然先要有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也要懂ST盘的维修方法。

网友:
PC3000 维修吧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不用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