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的板子..不开机

楼主(2010-12-12):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的板子..sf2/648D  不开机,
CPU主供电1.49V 两个时钟0.4V 复位1.49有跳变,PG0.48V  CPU也有发热..就是不开机..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复位1.49有跳变,PG0.48V
PG不对。 先修PG信号。

网友:
试过这板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刷bios 不行再换IO

网友:
说说 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啊

网友:
不好意思,PG说错了,,PG有1.54V  诊断卡00 复位正常。BIOS  我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首先你要先确定是什么参与开机的啊 ?

网友:
我认为计算机无法开机,是电脑故障中最大的问题。

网友:
不跑码就换下cpu试试,或者压压桥,今天就遇见一板不跑马,听师傅的压压桥过了

网友:
PG信号怎么修

网友:
压一下U和桥看看  很多不跑码的板子U座和桥喜欢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