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什么是U盘量产工具量产基本知识、U盘量产图片详细教程

楼主(2010-12-12):
量产制作的usb-cdrom深度XP精简版系统

量产制作的usb-cdrom启动PE盘
如有对u盘制作sub-cdrom启动盘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参考学习。(高手免看)

U盘量产图片详细教程 量产 教程 U盘.rar

网友:
穷人啊,量产是不是就是写主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介绍的是U盘通过专用芯片软件将转换成支持USB-CDROM启动的方法,U盘量产图片详细教程 量产教程,讲得很清楚,因太多图片上传麻烦,所以压缩上传。

网友:
拿来看看,最近正在研究量产。

网友B:
正需要这个教程,谢了

网友:
要针对你U盘型号和牌子的,不是什么都可以量产的,每个U盘教程都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要针对你U盘芯片型号,要用对应芯片型号的量产软件,不是什么u盘都可以量产的,每个U盘教程都不一样的”正确。这里只是讲述了一种u盘量产的方案,给没有经验的网友参阅知道量产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如果u盘量产完之后觉得不满意   还能把量产完的u盘 (那个像光盘的区给删掉)或者从新量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同样用原来量产的软件来做,只是所要的u盘做成什么样,如重新格式回u盘或重新分区做启动usb-cdrom,要跟据要求去设置软件即可,但一定要认真搞清楚量产正确操作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也可以回到最初的状态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我就不需要了。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
正需要这个,学习了

网友:
很有用,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TRANSCEND 创见的用过 晨风的 老毛桃的 大白菜的 完美者的 做U起维护 一次也没起来过 换个U盘可以起 是什么原因呢 是需要量产吗 知道的给个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U盘量产,並非所有的U盘都可以成功,要看U盘的芯片和量产工具是否支持。

网友:
不同的 主控芯片 量产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来还要做前面那段东东的   我说我怎么直接量产不行呢    想问下lz就是u盘怎么量产cd-rom就是一个光盘了呢     我4gu盘量产本来就不要这么大的    量产完成了    剩余的空间就用不了了   只有一个光盘了    这个那要怎么设置呢     其它的才可以用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量产cd-rom默认iso镜像的文件大小,就自动分配多少空间给启动盘。余下的容量会自动分配成u盘,实际上就是将iso镜像制作成一个可以启动的维护盘或系统安装盘,余下的容量还是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