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500GT开机保护

楼主(2010-12-12):
开机风扇动下就不动了。拔掉显卡也开不了机了。这块显卡的开机线路没有搞董,

网友(点评):
你要搞清楚是显卡短路保护还是主板有保护。。 是显卡就注意下供电的那些管。。拆下来量量有没有坏的。。有坏就换了。。

网友:
拔掉显卡也掉电,不拔也掉,你这儿是想修主板还是修显卡啊,故障要描述清楚啊兄弟!

网友:
主板问题大些。也可能显卡供电对地了。

网友:
12v短路了,电源起;了保护

网友:
为什么说12v短路了啊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不是主板,就是8500插上主板就开不了。

网友:
说都没有说清楚  , 怎么给你回答啊 ,显卡这些 一样一样的试一下 啊

网友:
12V短路啊 。。这种问题还要说

网友:
兄弟 帮帮忙 把你那个8500gt的 BIOS发个来用用 你那个是电阻短路了 看看那个大的贴片电阻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