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D诊断卡跑D0 cpu没有PG和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0-12-12):
最近生意不好,记得以前扔了很多这样的板子。都是跑D0的,这种板子都懒得测了,直接加焊cpu座,十有八九就能搞定。正如我所料,五块板子都是加焊cpu座,搞好了四块,只有一块加焊了三次,最后一次是用无铅温度曲线280度加翰的。换过bios 故障依旧。还是上假负载测下吧,vcore供电0.95v。时钟0.4。PG0.2  复位0.18  内存供电正常,时钟为0v在测量其他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分析,cpu没有复位的原因是因为cpu的pg没有产生,而此板(NBsis648+SBsis964)sis芯片组的cpu PG信号的产生来自于NB ,
对于这一说法 sis芯片组的cpu PG信号的产生来自于NB ,为验证这一说法,专门拆了一个北桥。测了一下cpu pg的走向,从pg 脚直接在北桥的焊盘上找到了接点从pg脚连一电阻到ISL6556BCB 的15脚vsen。证明了这一说法可信性。于是换上一个648,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请问 那个PG 信号 上假负载之后 测试 多少v才算正常啊?? 你上面说的时钟为0v 正常,是测的 假负载上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楼主技术太牛。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的确很强悍,多久才能练就成这样啊

网友:
牛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pg 信号,上假负载测时1.05v ,复位0。95v算正常,上u测为1。25v。我上边说的时钟为0v,那是在pg信号每修出来前测内存上的,

网友:
  拆桥跑线路   。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