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不跑U

楼主(2010-12-12):
V3000接手时大电流,CPU上管处被烧了一个洞,CPU IC被烧,上下MOS及IC更换后插电,CPU供电1.06V正常,则CPU的时钟、PG、复位都有,不跑码,更换一个CPU也是一样。查了相应的条件也正常,不知道V3000除了显卡通病外,这样的不跑U可有其他的地方引起?或者可有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是V3000集显的。AD线正常。

网友:
除了干南北桥 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网友:
还是按CPU不开机来修。先刷个BIOS资料。还有你的U 换过没

网友:
当维修没有思路的时候,试一下干南桥!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吗?正常情况不应该出这么多问题的。要么是别人做过手脚。

网友:
重新做下显卡吧。。。我以前遇到2个 电流最多只能上到1A 然后到0.8就稳定了。。也是该检查的都正常了,后来还是做显卡做好了。。。有个机器做了三四次显卡,换了2个新显卡才搞定。。最后归根还是显卡。。供参考。。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从新做

网友:
CPU座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
不跑码?这机器插什么诊断卡、minipci、minipci-E?、、插U不插U电流一样吗

网友:
可以把显卡取下来看看跑不跑,在刷个BIOS看看,这个板子BIOS也会引起的

网友:
查一下那几个损坏元件的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