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没有待机

楼主(2010-12-12):
HP520 没有待机,测待机芯片上有19V的V+,有2V的基准电压,25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 如果有了。 那就换个芯片

网友:
是什么芯片啊?看是否需要有开启信号,再查下

网友:
看你那个板子其他的待机就有的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