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719BF三无

楼主(2010-12-12):
一台清华同方 719BF的显示器 指示灯不亮 打开检查 3842坏 sss6n70a击穿 271瓷片电容烧断 保险坏,桥式整流二极管没有损坏。换了上述元件后,300v正常,3842的7脚有12v电压,6脚无输出。指示灯还是不亮 没听见继电器动作。 行管下来测量没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检修。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查3842周边元件,电源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初级有问题。这种显示器最爱烧电源了,爆炸经常一坏一大片,尤其是3842周边的小电阻等,还有开关管S级的取样电阻,比如0.22欧姆

网友:
谢谢回复 我查一下看看 有什么情况再来请教

网友:
7脚为12V,稍偏低了一点,开关管烧了,有可能把3842也损坏的哟,你可以在不上开关管的时候通电测3842的6脚,看看这脚有没有跳动的电压。

网友:
1:3842的7脚电压不够。查一下启动电路。
2:检查一下慈=次级输出的二极管有没有击穿,还有行管。
3:查一下电源开关管的S极的电阻。

网友:
保护以及续流和反馈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 阻值都正常 次级二极管没有击穿 短路 行管好的 开关管S极0.27欧的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
不上开关管 6脚也没有跳动的电
压  原来的是KA3842 我换的是UC3842AN 应该代换没问题吧

网友:
UC3842是可以代换的,在不上开关管的时候,3842的6脚没有跳动的电压,那么7脚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仍低的话,就要检查7脚的外围 电路了。包括Q902,C009,C003,C005,DZ003,DZ004,R003,R004等。

网友:
现在查到开关管G极的DZ006 18v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R012图纸上是300欧 我拿下电阻来测是100欧 我找了个300的电阻换上了 这个稳压二极管 还没找到替换的原件。我找到替换了再来说明,7脚的电压还是12V 我估计也是DZ003 22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导致的吧,我还没测。有什么情况随时来请教!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