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dell台式机的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0-12-12):
我的电脑dell 4700的电源,有时侯突然掉电了,就启动不了,或者第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再启动就又不行了。如果放在那里三天一个星期来的,它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好了,真是郁闷。请问各位朋友 ,这到底哪个零部件的问题呢?谢谢!
掉电

网友:
启不动的时候电压都对不对 先检测所有电压是否正确 (不过这样很可能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启不动时,风电源风扇都不转,怎么会有电压呢?如果是虚焊的话,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又好了?并且在电脑的运行的过程中,不管有多久,都不会出现死机和突然不行的问题。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一天关机了,第二天有可能启动不了,更多的时侯是突然掉电了,就启动不了,必须要放三到五天它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偶尔不能触发,紫线绿线全无电压。拆装一下就好了。先自己测量一下再发问吧。

网友:
拆装一下就好了?请问你知道具体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吗?总不至于我每次都这样拆装一下吧?

网友:
虚焊、滤波电容异常或者启动电路异常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NCP1200工作条件不稳定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呵呵,我现在去看看

网友:
辅助电源是用开关管还是用IC如果是开关管查一下启动电阻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阻!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机!

网友:
完了,我没有听过启动电阻是什么东西的?在哪个部分?在待机变压器附近吗?是开关管吗?

网友:
有图片吗?或者有链接也行的,谢谢!

网友:
大多象虚焊问题,热机时正常,停一段冷了会接触不好,就无法开机。或经过震荡接触好了,就可以开机了。判断虚焊用敲击法,即可判断出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跑一下电路就可以了,电路也不难,最好你先加焊一下先,觉得有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与主板接口氧化造成,用工具将电源的ATX卡口加紧,再插上,看看能否管用

网友:
如果是虚焊可就麻烦,根本不知道是那一个部件虚焊,真是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