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维修故障

楼主(2010-12-12):
主板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一直亮,是什么故障?要检查些什么?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先插供电 在时钟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插上电源风扇就转,显示器上无显示。麻烦你了.....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呀

网友:
楼主把故障现象描述清点

网友:
主板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初步判断供电正常,用诊断卡复位灯不灭。

网友:
看主板牌子,华硕和技嘉某些板子BIOS可以设置自动开机,如果不是,查查开机电路三极管,在电源插槽附近。这是自动开机的部分。
诊断卡应该是不跑码的吧? 上假负载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电压。
如果全正常,就刷BIOS.

网友:
好的,先谢过........我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