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SE 开机不走字 空板触发后10秒左右断电

楼主(2010-12-12):
华硕M2N-MXSE 开机不走字 空板触发后10秒左右断电 请教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把4针的辅助供电拔了 就不断电

网友:
肯定是12V短路了还有就是CPU边上的MOS管有短路的换了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换个CPU供电肯定OK

网友:
华硕AM2的不跑码也会自动掉电,查不跑码的原因。

网友:
十秒钟断电后点开关针还能触发吗?我怀疑有可能是场管供电不好引起的,看看芯片是否有发黑和有锡珠冒出的

网友:
断电后还可以触发  应该是电源供电开关管坏了,可惜 啊  那客户的电脑部只是主板烧了,cpu也烧了   不换了 本来准备给他换个主板 他也同意了  结果我去拿新主板点cpu才发现U也坏了  晕倒,郁闷 我还买了几个开关管回来了  白买了

网友:
它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