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M T40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12-12):
IBM T40 CPU VCORE 对地阻止只有3殴 上CPU和不上CPU都一样。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那不一定,你可以把CPU下管拆下来再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那不一定的哦,不要急,慢慢的看,呵呵,会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迅一笔记本核心供电是独立的、是不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先排雷,跟北桥关系不大,你要动不动就先动桥或者显卡,这样的习惯不是很好。

网友:
哦,VCORE 不给北桥供电,那就是电容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你在测个正反阻值看看是一样吗。。不一定就是北桥,哦

网友:
不会是北桥。VCORE电压的滤波电容排查下。

网友:
找vcore那路找不出来吗!

网友:
查3205产生VCORE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