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进水求救

楼主(2010-12-12):
一台明基R43的机器,主板进水,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拆开主板,目测了一下,发现有几块地方被腐蚀了,拿到水池洗干净,烤干以后,在看了一下,发现其进水也不怎么严重,就是待机芯片MAX8744E的地方有点进水,还有就是CPU供电芯片max8770有轻微的进水痕迹,从新洗过以后的现象为.待机00。9,有3 5V 输出,按下开关键,电流跳到0.22,在量3 。5V电压变没有了,摸待机芯片MAX8744E发烫,怀疑是芯片坏了,但没有芯片换,又不知道它和哪个芯片能通用(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但也有可能是后面的拉低了,导致芯片发烫,现在无从下手,忘基地里面的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进水后再通电,问题就严重了。坏的地方可能不止一处。

网友:
你那肯定有元器件坏的,你好好看一下,就看你那进水的地方

网友:
确定你那个芯片是好的吗。是好的话就量后端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你一可以量一量发烫的芯片的周围有没有电容失容。这样也会导致芯片发烫的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几率比较高。 还是找个芯片换了他。

网友:
进水的机器   都是自己摸索   有些故障神仙也难救    麻烦的很

网友:
进水还喜欢断这断那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啊  不知道有什么芯片能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周围有一点腐蚀的电容电阻我都换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  没有供电的,只有一开机,待机也没了,电流会跳到0.22,而且待机芯片是发烫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搞啊。你现在修好了这个故障,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故障啊。总线断线之内的很多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我等下试下,谢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