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008ES怎么去保护,有图纸的大哥请发张来吧...急

楼主(2010-12-12):
刚接了台明基FP93GW液晶,故障是接电显示一下就灭,4灯的,测试上灯管有一个可能老化了,但不想换灯管,只求老大们给个经验哪个脚可以去保护,,或
。。
基地上的资料说4脚接地可以但我试过了不行,还有其他脚接有电容的我都接地试过都不行,,,急,,,客户急要
资料

网友:
有知道的师兄们给点意见吧,,,客户刚打电话来问了,

网友:
是4灯管的显示器吧 要不 就只用2个灯管 2个合并 行不行? 只是建议 不懂显示器

网友:
改2灯是可以 ,换高压板也可以,但我怕他灯管老化把换上去的高压板给烧了。不到一个月又返修,只有去保护那成本不大,如果换4个灯只收那点钱不划算

网友:
什么驱动芯片,如是TL1451,那就是15脚,建议不断开保护脚为好。

网友:
那也只能改成2灯顶着用了,

网友:
去保护不除根的,治标不治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再坏就不是换灯管那么简单了。。。建议换灯管。。

网友:
不想换灯管又急用不如加条两灯的高压条当两灯用吧

网友:
改2灯的可以显示但屏闪,还是换灯管根除了,拆了看4个灯,2个烧黑,2个把把背光玻璃烧2个洞下去了,,,,,还没过保的,质量杂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