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夹板工具诞生了,先发设计图

楼主(2010-12-12):
北桥虚焊,BGA加焊无效,我做了一个夹板,好了。由此我想到做一个工具来判断南北桥是否虚焊,这是设计图,请大家提建议完善她。

网友:
在的桥的散热片上安装个侧吹的小风扇,效果更佳

网友:
上面部分压桥的 建议做成凹字形  这样可以适合不同的板子

网友:
有个疑问,桥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移动主板

网友:
建议2边都用螺丝来扭。板子厚度不一样,一边是固定的不能适应某些板子,会受力不均

网友:
好焊接吗,看看

网友:
不错的设计!到时别忘了传点战绩上来给咱兄弟分享分享!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有橡皮垫了,弹簧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