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00的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10-12-12):
这几天种碰见测试卡显示00的数字!那是CPU 的什么问题啊?请教一下,把CPU拿下来了吹吹灰也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00,你要说清楚啊?是一开机就出现?还是跑一系列代码才出现?

网友:
CPU 过不了自检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如果还是00,那主板可能坏了。跑00的主板故障层面太广,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开机看不开就是00。不知道是怎么个问题是CPU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办啊  换CPU啊??换了还是00啊???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好的谢谢下回偶会换电源的!请教一下 能不能是CPU底座开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00不是CPU问题是啥啊??

网友:
一开机不跑码就是不过CPU,查一下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00 首先想到是CPU  其次 很多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