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主板糸统关机重启?

楼主(2010-12-12):
糸统与南桥已经换过没效

网友:
内存 电源,都换掉试下

网友:
内存 电源 BIOS  都已经换过

网友:
把硬盘重新格式化在装试一下

网友:
IO电源BIOS都试试

网友:
测下主板各项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确定电源没有问题,再不行就肯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仔细检查开机电路,IO,开机芯片,门电路

网友:
看下内存。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