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ati独立显卡 外接有显示,屏没反应。

楼主(2010-12-12):
ati独立显卡 (A8 ATIM VGA BOARD REV:2。0),外接有显示,屏没反应,外接用起来一切正常。拆机测:LCD_BACKEN,LCD_VDD_EN,都没有信号,坏显卡芯片坏,更换后情况一样。还是不出LCD_BACKEN,LCD_VDD_EN,信号。请教高人。因为手上没有一样的机器,所以现在都不确定是显卡板坏,还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把屏上供电的给修出来就行了,那两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可以直接把那个二极管给下掉

网友:
休眠开关没卡住吧?

网友:
有时候,刷下BIOS会有惊喜,

网友:
加焊了下独立显卡槽后正常了。

网友:
就是这样子,外接正常,屏不显,很大一部分显卡没有问题,应该考虑供电,控制信号(EC也是一个点)还有就是从显卡到屏包括屏一些列的东西,当然 显卡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千万不要供电接口问题给弄成信号,总线问题